[求助] drc文件编写

楼主(2024-07-02):
求问各位大佬,我想在drc文件里面建立一个倒圆角检查的规则,比如M1的倒圆角半径不小于5um,我应该怎么写这个指令呢?

网友A:
用DFM property 里的EW 计算这个边的投影长度,近似于算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FM property 里的EW 计算这个边的投影长度,近似于算半径

好的,我等会看看哪个svrf文件这一块的内容,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FM property 里的EW 计算这个边的投影长度,近似于算半径

您好大佬,我最近也在学习各种验证的写法,
想向您请教一下DFM property主要的功能什么呐,手册上写的十分繁杂,不是很能理解,使用的时候它的option也比较多,很难看懂。

目前主要靠自己摸索也没相应的工具,就参考以前的一些rule还有手册写来着。找不到系统的教程,有时候就比较头大,写完后就只能用calibre一点点地测,图形测试完之后还是有很多意料之外的bug。现在写一些简单的rule像viacheck,还有softcheck,不涉及各种复杂运算的一些验证,什么的是没问题的了,但是写法都很低级,效率很低,想加您个联系方式,您方便的时候向您请教一些问题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等会看看哪个svrf文件这一块的内容,感谢感谢。

因为我用不来楼上大佬的的dfm那个函数,所以我这边只是使用的普通的方式的写法,可以参考
把拐角抽出来,A 和B(测试用的,所以赋值比较随意)
然后拐角之间的距离判断,因为一般都是最小space的path线之间需要倒角,所以只需要判定两个拐角的距离小于斜边长度,就行,0.6换成你金属的最小space即可

网友:
圆角半径在抽角的两条里面的0.05改成你的倒角半径就行,0.05是我这边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用不来楼上大佬的的dfm那个函数,所以我这边只是使用的普通的方式的写法,可以参考

把拐角抽出来 ...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4-11-18):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等会看看哪个svrf文件这一块的内容,感谢感谢。

请问DRC检查倒角的功能实现了吗,想请教下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