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能否在一个cell的旁边放置另一个cell

楼主(2024-07-02):
目前有一个数字库的gds,我想在每个std cell旁放置一个welltap cell,求问calibre能否做到,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行

楼主目前试过merge ,但是起点都是从左下角开始,也就是在top中,cell重合了。

楼主:
楼主试了virtuoso,在一个cell的版图上create了一个instance,拼凑上了,不知是否有自动化脚本可以操作,几千个cell属实麻烦

网友A:
你是想加filler cell吗,在STD的左右或者四周都加上?
我之前用laker tcl写过类似的,skipper tcl或者virtuoso skill 应该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加filler cell吗,在STD的左右或者四周都加上?
我之前用laker tcl写过类似的,skipper tcl或者virtu ...

感谢回复
我是想研究下k库,因为tapless cell 阱电位的net在 gds中是floating的,所以一般在数字设计中需要加well tap 来给阱电位供电。
之前了解到,如果不接,对rc的提取值会造成影响,

所以我想修改单个cell的gds,在其周围添加wellt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