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交叉耦合振荡器的频率和幅值调节

楼主(2024-07-02):
本人设计了一个交叉耦合振荡器,但是实际出来的频率完全不对,想查找具体原因和解决办法。

电路如上图所示,通过HFSS建模版图的电感参数如下:

,两个电感的耦合系数是0.7558(是不是太高了?)
仿真得到的波形如下:

白色为电源电压,net017为电感上的电压,下面的是电流源的电流值。
以下是我的几个问题:
1.电感的电压摆幅是不是太小了?对于供电1.8V的电路来说
2.要改变频率,通过仿真看只有增加电感才行,但是电感如果变大的话牺牲面积,ESR也增大,好像也不能让摆幅或者频率有效变化
3.如何提取出有效的电感模型?--我怀疑自己的模型不准确
4.有何能做出一个频率在1G以内的交叉耦合振荡器的建议
感谢赐教

网友:
感觉是仿真时间的step没设置  你设置成1ps可能有效果

楼主:
如何能通过测试确定振荡器是否震荡?我担心后级的反相器(放大器没识别到这些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