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的library manager面板对library分类

楼主(2024-07-02):
想对virtuoso的设计库分类管理,不知道怎么做。想弄成下图这样。请问要怎么搞?

网友:
看下你的启动目录下的cds.lib,照猫画虎也能实现

楼主(2024-09-01):
https://mazhaoxin.github.io/2019/01/09/Pretty_Cadence_Libmanager/

举例:
在合适的路径(/opt1/moto)创建一个文件夹(moto)作为一级库。
①找到启动目录的cds.lib文件,打开该cds.lib文件,添加语句:
DEFINE moto /opt1/moto
②将想要整理的库定义为二级库。添加语句
ASSIGN moto COMBINE V111LIB V222SUB

这样整理之后部分库里的单元的子单元可能需要更改调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