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的FFT的仿真结果

楼主(2024-07-03):
各位大佬帮忙看下,小弟这个Sigma-Delta ADC的FFT结果正确吗?从图中截图看SNR应该有103dB,为啥输出结果才33dB?有人能帮忙看一下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Cadence中算的这个FFT精确吗?准不准?我用MATLAB处理了一下这个数据,发现差别挺大的,Cadence中算的SNR才90dB。

网友A:
start/end frequency,set to you want

网友B:
计算SNR的时候只需要算信号带内的噪声,你现在把整个频带内的噪声都计算进去了

网友C:
你的信号带宽是349.1kHz吗,为什么这么零碎的一个数。假设说,你带宽如果是20kHz,那你的End freq 填20K
你的采样频率也这么零碎嘛,还有你的采样点数是4096嘛,这些东西要确认
还有你调signal bins有啥依据嘛(这是我想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rt/end frequency,set to you want

Thanks, I set the stop frequency to 20KHz and it's fi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SNR的时候只需要算信号带内的噪声,你现在把整个频带内的噪声都计算进去了 ...

谢谢指正,设置到20KHz,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信号带宽是349.1kHz吗,为什么这么零碎的一个数。假设说,你带宽如果是20kHz,那你的End freq 填20K
你 ...

感谢你的建议,我设置到20KHz已经解决了。

signal bins的设置是为了满足相干采样,我的Fin=7/4096*F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建议,我设置到20KHz已经解决了。

signal bins的设置是为了满足相干采样,我的Fin=7/4096*Fs。

你说的不对,signal bins并不是为了相干采样,相干采样是你输入频率的设置问题,并不体现在这里,这里的显示signal bins是告诉你,在信号bins的两侧分别有几谱线算在了信号功率里面,以此,一般适当增大signal bins,snr会有所改善,但是,不绝对,对于谐波可能功率也会增大,所以也有可能指标会下降,你设置成7,代表你输入信号的谱线是15根,在你采样点数足够大时,对于你的输出影响不会很大,但是,你的理解是有问题的,需要更正。

还有你的信号带宽就是20KHz吗,我说20kHz只是给你举例子,如果就是20kHz的话,那没啥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Cadence中算的这个FFT精确吗?准不准?我用MATLAB处理了一下这个数据,发现差别挺 ...

把你signal bins改为默认值1,看一下,另外matlab处理用的窗函数是否是hanning,把关键代码贴一下吧,我怀疑你这带宽好像设置应该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不对,signal bins并不是为了相干采样,相干采样是你输入频率的设置问题,并不体现在这里,这里的 ...

感谢大佬指点,学到了,我的是20KHz,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signal bins改为默认值1,看一下,另外matlab处理用的窗函数是否是hanning,把关键代码贴一下吧,我 ...

signal bins改成1后结果好了10dB。

下面是我MATLAB算的PSD代码,基本设置跟Cadence一样,大佬帮忙看看为啥两个仿真结果不同。

网友C:
我说一下我的怀疑点;
第一,关于你的带宽设置,你采样频率为3.072MHz,OSR也是给定的64,那么你的带宽应该是3.072M/2/64=24kHz,而不是20kHz,假设你想要20kHz的带宽,那你的OSR应该记为76.8,要不你就把你的采样频率改了;这里是为了你的matlab以及cadence结果能够对应,因为你在cadence里写带宽是20kHz,默认就是OSR=fs/BW*2了,也就是76.8;你的matlab代码里还特意写了一个OSR=64,是没有意义的;当然我看你在计算带内bins的时候,到也是按照20kHz来的,倒也能对的上,但是OSR并不是64;
其次,我没看懂你的V=fft...那一行,分母上的(Nfft/4)代表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错误,只是我没看懂);
第三,你的matlab里面,signal bins个数是7个,也就是信号对应bins加上左右两侧各三个,你如果想要对应,cadence里面signal bins也要改成3;
最后一个,你cadence 的signal bins修改之后,好了10dB,不就和matlab差不多了

网友A:
试试这个,与virtuoso应该一致

网友:
这是sigma-delta调制器的输出做FFT么,为什么会是16bit的信号相加拟合的,也不像是数字抽取滤波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与virtuoso应该一致

谢谢帮助!

网友D(2024-10-07):
引用 网友C:
我说一下我的怀疑点;
第一,关于你的带宽设置,你采样频率为3.072MHz,OSR也是给定的64,那么你的带宽应该 ...

多谢解答,学习了!

网友(2024-11-07):
signal bins我的理解:是与加窗函数有关的。不同加窗会造成信号FFT之后的信号泄露,造成signal附近几个bin有信号成分,这几个signal bins是把信号那一根bin左右的n个bin,在公式中计算成信号分量

网友E(2025-03-05):
请问下modulator的输出不就是比较器的输出,不是一个bit流(0101的方波)吗?为什么这里做FFT的信号看上去是正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modulator的输出不就是比较器的输出,不是一个bit流(0101的方波)吗?为什么这里做FFT的信号看上去 ...

应该是用的多位量化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modulator的输出不就是比较器的输出,不是一个bit流(0101的方波)吗?为什么这里做FFT的信号看上去 ...

他这是后面数字滤波后整个ADC输出的结果做DAC转换回来算的了

网友:
从图上看信号周期不像20K Hz呀

网友F(2025-06-06):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与virtuoso应该一致

保密文件怎么打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保密文件怎么打开?

小文件较多,封成的一个,直接用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小文件较多,封成的一个,直接用吧

用matlab打不开,请问用啥软件能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matlab打不开,请问用啥软件能打开

是matlab程序,在matlab里输入“PSD”运行,有帮助文档可以参考

网友(2025-11-20):
引用 网友D:
多谢解答,学习了!

多谢解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