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LVS中断,出现crash

楼主(2024-07-03):
各位大佬求教,验证LVS时,layout spi已经抽出来了,在和电路spi对比时出现crash,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已排除内存不足问题)

网友A:
看着像是网表的问题,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字符吧

网友B:
这种情况还会复现吗,再跑一遍还有这个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还会复现吗,再跑一遍还有这个错误吗?

对,有单独分配一个服务器跑,跑了几遍都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网表的问题,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字符吧

奇怪的字符应该跑不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有单独分配一个服务器跑,跑了几遍都是一样的情况

有跑其他的模块测试吗,是其他的也会有这种情况还是只有这个会出现?另外试着只抽取layout 网表,看看是不是layout的问题,如果抽取layout网表没有问题,就说明是电路网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