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ft中窗函数的问题!!!谢谢大家来解答!

楼主(2024-07-03):
这是采用hanning窗做的fft

这是采用hanning窗做的fft

这是采用rectangular窗做的fft

这是采用rectangular窗做的fft

大家可以看到,明明对同一种波形,采用不同的窗函数做fft,结果却不同,萌新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请问应该采用哪个作为衡量的标准呢?

网友A:
采样率确定是8.163M?非常奇怪的数字

网友:
输入信号频率是否满足相干采样,如果满足,对于奈奎斯特ADC来说,差别不会很大,你这个地方,首先可能是频谱泄露了,采用矩形窗是不太符合要求的,汉宁窗可以,关于选择窗函数以及窗函数作用,建议百度一下,不是很好解释,百度看有图有对比的,就知道窗函数的区别了。
当然大前提得是你其他设置是没有问题的,比如采样频率

网友B:
首先,理解窗函数对DFT结果的影响需要明确两个概念。
1. 旁瓣衰减与主瓣宽度:
旁瓣衰减:旁瓣衰减程度反映了窗函数对频谱泄露的抑制能力。旁瓣衰减越大,频谱泄露越少,但可能伴随主瓣宽度的增加。
2. 主瓣宽度:主瓣宽度直接影响频谱的分辨率。主瓣越窄,分辨率越高,但可能牺牲旁瓣衰减。

频谱分辨率与泄露:
频谱分辨率是指DFT能够区分两个相邻频率分量的能力。增加DFT点数(N)可以使主瓣变窄,提高分辨率,但不一定能完全消除泄露。
泄露是由于信号截断引起的,使用窗函数可以减少泄露,但可能以牺牲分辨率为代价。

再来说一说如何选择窗函数。
根据信号特性选择:
如果信号包含多个频率分量且需要高分辨率,可以选择主瓣较窄的窗函数,如布莱克曼窗。
如果信号中的频率分量较少,且需要抑制频谱泄露,可以选择旁瓣衰减较大的窗函数,如汉宁窗或汉明窗。

不同的窗函数在数字信号处理中各有其独特的特点,它们对信号的截断方式、频谱特性以及分析结果均有显著影响。以下是汉宁窗、矩形窗和三角窗的主要特点归纳:

汉宁窗(Hanning Window)
形状特点:
汉宁窗是一种升余弦窗,其形状在两端逐渐减小到零,中心区域的振幅保持不变。这种形状有助于减小信号截断时产生的边界效应。
频谱特性:
主瓣加宽:与矩形窗相比,汉宁窗的主瓣宽度会有所增加,这意味着频率分辨率会降低。
旁瓣减小:汉宁窗的旁瓣显著减小,从而减少了频谱泄露,提高了频谱分析的准确性。
应用场景:
当信号随机或未知,或者包含多个频率分量,且测试关注的是频率而非能量大小时,汉宁窗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矩形窗(Rectangular Window)
形状特点:
矩形窗是最简单的窗函数,其形状为矩形,即信号在截断点处突然截断。
频谱特性:
主瓣集中:矩形窗的主瓣比较集中,频率识别精度较高。
旁瓣较高:然而,矩形窗的旁瓣也较高,并有负旁瓣,这会导致变换中带入高频干扰和泄露,甚至出现负谱现象。
应用场景:
如果仅要求精确读出主瓣频率,而不考虑幅值精度,例如测量物体的自振频率或进行阶次分析时,矩形窗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三角窗(Triangular Window)
形状特点:
三角窗的形状为三角形,其幅度从两端向中心逐渐增加,并在中心达到最大值。
频谱特性:
主瓣宽度:三角窗的主瓣宽度约为矩形窗的2倍,这使得频率分辨率相对较低。
旁瓣较小:三角窗的旁瓣较小,且没有负值,衰减较快。但主瓣宽度较大,可能会使信号产生一定的畸变。
应用场景:
尽管三角窗在某些方面表现良好,但由于其主瓣宽度较大,可能不适用于需要高分辨率的场合。然而,在特定应用中,如需要平衡频谱泄露和分辨率时,三角窗可能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综上所述,不同的窗函数在形状、频谱特性和应用场景上各有优缺点。在选择窗函数时,需要根据信号的特性、分析目的以及对频率分辨率和泄露抑制的需求进行综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理解窗函数对DFT结果的影响需要明确两个概念。
1. 旁瓣衰减与主瓣宽度:
旁瓣衰减:旁瓣衰减程度反映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率确定是8.163M?非常奇怪的数字

是的,是做了个 400M的49分频,这个是5bit的一个tadc

网友:
矩形窗频谱泄露小点,但旁瓣衰耗不大
其它窗旁瓣衰耗大,但频谱泄露大点,比如BLACKMAN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