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生问题求助

楼主(2024-07-03):
最佳答案

网友:
寄生电容主要考虑两类:与衬底相关的寄生电容;金属层间的寄生电容。
与衬底相关的寄生电容消减措施:
(1)      尽可能减少金属长度。
(2)      尽可能采用高层金属来连线。
金属层间的寄生电容消减措施:
(1)      尽量避免金属层间的交叠。
(2)      金属布线规律分布在模块之间,避免在敏感电路上走线,隔离敏感信号线。
首先你要弄明白是谁和谁的寄生电容,抽出来之后比较一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不是cell和走线一致就一定能保证寄生一定相同的。你要去仔细去看一下,两个cell上面的power和ground走线是否一致,有么有一些其他的信号从上面穿过。

楼主:
版图中,一摸一样的Vin提出的寄生电容不同,16列通道,cell和走线都一模一样,提出的寄生电容却有差异,不清楚什么原因

楼主:
完全一样的cell 特地来做测试  只调出16个cell 模块以及所有走线一模一样 电源地一模一样 pin,label打的位置都一致  提取的寄生却不同

楼主:
有没有大佬能解答一下啊

网友A:
给你举个例子,调用三个cell,每个cell里走了2根线,分别是一根在左边一根在右边,拼接在一起后左边cell的左边的线和右边cell的右边的线的寄生应该会比其他几根线都小,原因是拼接在一起后中间cell的两根线分别根左右两边cell的线靠近了,增加了寄生电容

网友:
--------------vin1
--------------vin2
--------------vin3
举个例子 C_vin1=C12+C13,C_vin2=C21+C23,C12 = C21, C13<C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举个例子,调用三个cell,每个cell里走了2根线,分别是一根在左边一根在右边,拼接在一起后左边cell的 ...

哥,我看他的C会变化,对地的寄生变化,对自身管子的CC变化,但是对其他net并没有寄生电容的变化,而且 他呈现每五列一跳的规律性,并不是两边小中间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我看他的C会变化,对地的寄生变化,对自身管子的CC变化,但是对其他net并没有寄生电容的变化,而且  ...

我只是给你举例子,你自己要学会思考,你的线分布也并不一定跟我举的例子一模一样,我想告诉你的是拼接后线靠近会增加寄生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给你举例子,你自己要学会思考,你的线分布也并不一定跟我举的例子一模一样,我想告诉你的是拼接后 ...

他虽然靠近 但是点开cc发现线和线的寄生 是看不见的,我又做了实验 ,只调了一个管子 ,打上vin和vout两个pin,他的寄生也会成规律性变化,这让我很不理解,如果像你说的,中间寄生大 两边寄生小的话,就是我认知里的原因,但是他的规律就是每五列 寄生电容突然增大一下,其他几列几乎没有变化,提问的原因也是这个 让我摸不到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