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工艺mimcap引起的天线效应

楼主(2024-07-03):
tsmc工艺mimcap引起的天线效应

楼主:
#在这里快速回复#跳线已经试了 还是消不掉

网友:
下极板不能直接连出去,要先跳到顶层在连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里快速回复#跳线已经试了 还是消不掉

加二极管可以消除,遇到过

网友A:
mincap用了哪几层金属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cap用了哪几层金属哈

4和3 解决了 两块电容下级版都接gnd  但是有个电容上级版接到5了 而另一个并没有接5  我将两块电容的下级版接地分开了 一个直接跳到五 另一个跳到4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和3 解决了 两块电容下级版都接gnd  但是有个电容上级版接到5了 而另一个并没有接5  我将两块电容的下级 ...

楼主你的工艺是几层金属的?怎么用Metal3和metal4做的电容,上面还能有metal5?方便说明是台积电的什么工艺吗?我只见过顶层、次顶层和CTM构成的MIM cap。

网友:
引用 楼主:
4和3 解决了 两块电容下级版都接gnd  但是有个电容上级版接到5了 而另一个并没有接5  我将两块电容的下级 ...

楼主你的工艺是几层金属的?怎么用Metal3和metal4做的电容,上面还能有metal5?方便说明是台积电的什么工艺吗?我只见过顶层、次顶层和CTM构成的MIMCAP

网友:
貌似是mimcap不能一端接mos(g/d/s)一端只接res/floating。如果是block级可以看一下上层有没有连接,如果电路结构就是这样的话只能加diode或者waive了

楼主:
#在这里快速回复#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工艺是几层金属的?怎么用Metal3和metal4做的电容,上面还能有metal5?方便说明是台积电的什么工 ...

tsmc 点18工艺 top metal是5 mimcap用的m3和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