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简并点问题

楼主(2024-07-03):
在带隙中为了仿真简并点,断开了运放的输出回路,并在原输出端加入DC扫描,观察输出DC,仿真结果DC扫描电压和输出电压交点就是简并点,有如下几个问题

(1)这种仿真方法正确吗?
(2)这种仿真说明,如果接入运放,运放输出端即PMOS栅极的电压值就恰好是这个交点?
(3)如果只有一个简并点,且这个简并点电压不会是0电流状态就不需要启动电路吗?如果恰好是0电流就需要启动电路,这对吗?
(4)如果两个以上简并点,是否就一定需要启动电路
希望大佬帮忙解答一下小弟疑惑

网友:
直接BG输出连接0Ω电阻到理想电压源,扫描理想电压源电压值看源出的电流与0的交点个数

网友(点评):
这个也是常见的仿真方法

网友(点评):
你好,我这样仿出来只有一个简并点,但是和我的正常输出值不同是为啥啊

网友:
(1)可以用,个人认为有参考性
(2)根据久远的记忆来讲,是这样的
(3)必须要启动电路,这种方式只是扫描除了0V时的情况以外的其他会不会有简并点
(4)所有带隙都要启动电路,保证不会出现随机问题
其实还可以蒙卡看看,会不会有不启动的现象,但是一定要有启动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