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dence 61 仿真时的错误,求解决办法

楼主(2024-07-03):
仿真时说器件被重定义,如何解决?

网友A:
你工艺库文件model file有问题吧,你看一下model library里面的文件,看看你那个路径下是不是有那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工艺库文件model file有问题吧,你看一下model library里面的文件,看看你那个路径下是不是有那个文件 ...

应该选哪个啊?我选了noms1还是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工艺库文件model file有问题吧,你看一下model library里面的文件,看看你那个路径下是不是有那个文件 ...

这是我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