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系统下的波形查看器Wave View

楼主(2024-07-03):
   本人在上家公司利用xa或者hspice仿真(提出网表,利用hspice写的脚本对整体电路仿真),仿真结果会出现fsdb的文件,我们通常利用命令wv打开波形查看器然后check。

但是我现在这家公司并没有这样,我想试一试。

因此有几个问题:
1.波形查看器wave view是需要在linux中安装才能使用的对吧?
2.如果需要安装,请问能说一下怎么安装吗?
3.安装好了之后怎么就能通过在terminal中输入wv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1.波形查看器wave view是需要在linux中安装才能使用的对吧?
Ans: 是的
2.如果需要安装,请问能说一下怎么安装吗?
Ans: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S家的软件,首先需要有S家的Installer,同时下载Wave View相应的安装包通过installer进行安装(安装还是比较傻瓜的一路next即可)
3.安装好了之后怎么就能通过在terminal中输入wv就可以打开了?

Ans: 安装后进行对应的环境配置(软件路径,授权等等),配置好后,在Terminal 输入wv应该可以启动软件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