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 virtuoso stream in 报错 library not exist

楼主(2024-07-03):
各位大佬,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在使用virtuoso stream in gds的时候,有的业务需要加载tech file pdk lay map这些信息。例如layout同事。
但是,有些同事他不需要加载tech file pdk等这些信息,他只想stream in 看看图,或者打一下dummy layer。例如lop同事,因为有的客户给的数据只有一个gds文件。

现在就遇到一个问题,有一个同事,他在layout的时候,只填了library这一栏,比如叫1111,且1111之前并不存在。这时候导入就提示1111不存在。
另外,我确认文件权限是没问题的,而且只有这一个同事有问题。其他同事跟他一样的用法就没问题。
我也给cadence 提了case,ae给的说法就是stream in必须添加tech file和layermap,你这种不加tech file和layermap的用法,根本就是错的,既然是错误的方式,我们也没法给你提供解决方案

请问大家在用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可以不用Layermap,但是必须绑定Technology,Technology本身就自带该路径下默认的Layermap

网友:
你要stream in的那个库是咋样建立的,是attch还是reference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我当时是库有问题,建议你看一下的你的library,实在不行删了再搞一个lib

网友:
我也想请假一下这个问题,总是显示这个电阻的么有找到

网友A:
先新建一个lib, attached to 某个pdk上,然后再gds stream 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新建一个lib, attached to 某个pdk上,然后再gds stream in

我就是这么操作的,但是还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困扰了还几天了,还请您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
library名字不要用数字开头 用字母 比如test_xxx 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