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串并联

楼主(2024-07-03):
提问两个宽长比不同的mos串联,他们的等效W/L应该怎么求呢?
这样似乎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那如果改成W/L和2(W/L)串联呢
贴出自己碰到的问题:

楼主:
这样似乎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那如果改成W/L和2(W/L)串联呢

网友A:
用电流镜复制电流看看?如果保证VD足够看看能复制多少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流镜复制电流看看?如果保证VD足够看看能复制多少倍

试过仿真,就是想看一下能不能分析出来

网友B:
意义何在?做这种分析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能算?真要这么做设计,谁会用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义何在?做这种分析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能算?真要这么做设计,谁会用你? ...

呃呃,碰到的一个笔试题目呢亲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呃,碰到的一个笔试题目呢亲

类似拉扎维习题2.16,论坛上有答案

网友:
1)右边并联的W/L不用管,最终直接加上这个W/L即可,因此需要计算串联的等效W/L
2)两串联的MOS管,若栅极连在一起,则底部的那个MOS必定在线性区,用拉扎维书上的做法,假定上面的管子在线性区或者饱和区,都可以求出串联整体的一个等效W/L=2/3*W/L。
3)或者想象一个理想的W/L的MOS器件模型,其相当于1个W/2L的MOS(沟道没有夹断,线性区)与另一个W/2L的MOS(有沟道夹断,饱和区)串联,但是栅极连接在一起。因此左侧的串联可以看出一个W/L的饱和MOS与W/(L/2)的线性区MOS串联,相当于一个W/(3/2)L,即2/3*W/L。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呃,碰到的一个笔试题目呢亲

呵呵,国内的公司,都在考什么?直接考串并关系不就得了,还等效,这脑子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