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大佬们这两个电路结构是什么呀

楼主(2024-07-03):
想问一下大佬们上面的结构是基准电流源,下面结构是cascode吗?如果是cascode的话两个管子m的比列是1:12,该怎么匹配呢?我是新手,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
就是一个运放,下面是第二级

网友A:
请查看SANSEN的书籍,提高运放的线性度的几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查看SANSEN的书籍,提高运放的线性度的几种方法

补充一下,上面的是一个调节式电流源(提高输出阻抗),下面是一个局部反馈结构,外加源极退化,再下面二极管连接是一个局部共模反馈,最后一张图,就是一个增益自举结构(自举电路为一个简单共源极),第一级与第二级形成一个电流镜,定义第二级的偏置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