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oss coupling交叉耦合负载的比较器 经典结构请教

楼主(2024-07-03):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对于下面图中的这种比较器结构,在有hysteresis迟滞和没有迟滞两种应用场景下,各个晶体管的size该怎么确定呢?

以及请问一下,对于M8-M11这四个管子的作用,他们提供增益吗?如果提供的话,量级是不是和OTA类似?这种没有尾电流源的和OTA的性能区别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对于这种结构,总的增益是不是就是M1-M7和M8-M11这两级的乘积呢?

allen那本书上说,”M8-M11使输出端实现了从差分到单级的转换,因此提供了甲乙类驱动能力“,请问这个甲乙类驱动能力是怎么理解的呀?

问题有点多,提前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

是的,负载管的L尽量大,因为“第二级”的输入是通过电流镜couple过去的,他们的L要一样,而这个L会影响第二级的输出电阻。但需要考虑速度问题(Cgs),这两个之间trade-off。
这个我在设计的时候还没有尝试量化过,你可以试一试,我是大概计算后spice monkey试了一下后确定的

网友A:
M6, M7是接法相当于正反馈,会形成负阻;一般当M6/M7的宽长比大于M3/M4是会有迟滞,反之则没有迟滞;

计算增益的话,还有一种方法是将此comp看作一个开环的symmetrical OTA,M8&M9实际上是将“第一级”的电流couple出去;

至于说怎样理解第二级是class AB,我的理解是因为这个comp本质上是一个开环op,“第二级”将摆幅放大后,通常输出级只有一端导通,类似于class AB。

网友:
忘记说了,总增益:[-gm1,2 /(gm3,4 - gm6,7) ] * (-gm8,9 * 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M6, M7是接法相当于正反馈,会形成负阻;一般当M6/M7的宽长比大于M3/M4是会有迟滞,反之则没有迟滞;

计算 ...

谢谢大佬回复。

我想问一下关于第一条,这个大小关系,我可以理解,那就是具体设计W/L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

还是用gm/id的思想嘛?确定了功耗以后,L大体固定一个比较宽的,然后输入MOS的gm尽量大,然后负载管的gm尽量小,确定W吗?

感谢!

网友B(2024-08-17):
引用 网友A:
M6, M7是接法相当于正反馈,会形成负阻;一般当M6/M7的宽长比大于M3/M4是会有迟滞,反之则没有迟滞;

计算 ...

大佬您好,想请教一下关于交叉耦合的问题,如您所说,如果M6/M7的宽长比大于M3/M4会产生迟滞,但是如果我的设计中使得M6/M7与M3/M4的尺寸相同,为了得到一个没有迟滞的比较器,但是由于后期的不匹配使得M6/M7的尺寸偏大,总的阻抗形成了负阻,那此时是不是我的比较器就有了迟滞,这个迟滞可以看做是直流失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您好,想请教一下关于交叉耦合的问题,如您所说,如果M6/M7的宽长比大于M3/M4会产生迟滞,但是如果我 ...

假如你M6/M7即使在不匹配时尺寸也一样大(同时比M3/M4大),那还是产生迟滞,且迟滞和offset不一样;但实际中我没有见过把他们设计成一样的
但如果只有单边(比如只有M6后者M7),我的理解也会有迟滞(不过我不确定,BTW不是大佬)

网友C(2024-11-13):
请问下这个结构在哪看到的,求资源,正在设计,老是调不好尺寸

网友(2024-12-30):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这个结构在哪看到的,求资源,正在设计,老是调不好尺寸

help,求一下尺寸

网友(2025-08-13):
引用 网友D:
求文献分享

ALLEN比较器那一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