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overage model

楼主(2024-07-03):
一般coverage model需要连接到monitor的port,进行信号的sample。但是monitor为什么不通过传递intf的句柄让cgm直接采样intf的信号呢?

网友A:
那东西你还要monitor传啥,直接获取TB上set的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东西你还要monitor传啥,直接获取TB上set的不就好了

hhh,对呀,我看s家vip是通过monitor传递的item实现的,不太懂

网友:
大概是类似于输入agent,既有driver,又有monitor的意义差不多吧,可能便于复用,虽然我也经常采集set的。VIP就要做的稍微规范点,大概。

网友:
感觉sv的意义就是把Verilog那种时序行为转换成人更容易理解的更高级抽象的行为,都已经经过monitor转换了,为什么还要再转回去呢?如果你关注的真是时序级的,用assertion直接写在interface里或者bind到DUT上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