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参考杂散spur问题求助大佬解答

楼主(2024-07-03):
如图所示为98MHz的参考信号和分频反馈信号在pll锁定时的UP、DOWN和vco的控制线电压仿真图。不论在控制线上还是输出都能看到一个3.52GHz的杂散,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能帮我解答这个杂散是哪来的吗

网友A:
截的图上只看到98MHz杂散,以及up和dn速度比较慢,后者有可能引入非线性。vco是lc的吗,频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的图上只看到98MHz杂散,以及up和dn速度比较慢,后者有可能引入非线性。vco是lc的吗,频率多少? ...

用的LCVCO,输出频率19.6GHz,把控制线的曲线放大之后会发现他以3.52GHz频率震荡,不太懂这个是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的图上只看到98MHz杂散,以及up和dn速度比较慢,后者有可能引入非线性。vco是lc的吗,频率多少? ...

参考频率是98MHz,输出19.6GHz,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3.52GHz的杂散,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