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每次打开schematic都弹出copy view窗口什么原因?

楼主(2024-07-03):
如题

楼主:
是以双击就会弹出,怎么办

网友A(2025-02-23):
引用 楼主:
是以双击就会弹出,怎么办

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的是其他软件快捷键的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