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后仿的问题

楼主(2024-07-03):
最近在改个SAR ADC,跑后仿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在比较器里面有个BIAS电路,如下图,在ADC整体后仿的时候,bias电压不够,但是单独后仿比较器时,BIAS正常。从两次分别提取的寄生参数来看,也没有什么大差别,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按道理寄生电容应该也不会影响到BIAS电路呀。难道比较器会反过来影响bias?

网友A:
提个noRC,看看是不是CC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个noRC,看看是不是CC引起的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个noRC,看看是不是CC引起的

真的是CC的问题,那是不是得从版图布线找问题。(第一次跑后仿,没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是CC的问题,那是不是得从版图布线找问题。(第一次跑后仿,没经验)
...

先layout上查,看看是否有明显的耦合的走线;如果找不到,就把后仿网表里的cc电容每次注释掉一些,看注释哪根线的cc的时候现象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layout上查,看看是否有明显的耦合的走线;如果找不到,就把后仿网表里的cc电容每次注释掉一些,看注释 ...

好的,谢谢,这就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