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并联mom在LVS中无法识别?旺宏mxic工艺

楼主(2024-07-03):
图1这种需要多个MOM的情况,电路上无论是写作<2:1>还是调整m=2,或是复制出两个mom都无法通过LVS。如果把版图或者电路上的mom删到只有一个,LVS当前显示为问号的地方就可以显示出正常的数值。
改成图3,两个MOM完全独立,就能通过LVS,但对完成当前项目似乎没什么意义。
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难道只能打散MOM自己建simbol了?

楼主:
尝试搜索了一下cap相关定义也没什么头绪,如果把ruduce parallel capacitors从YES改为NO就会显示版图中并联的电容里只识别一个为正确。
split gate这块的设置调了几下跑的还是同样的结果,不太清楚几个选项分别指向什么内容

网友A:
建议电路图多一点PIN,版图加Label,MOM绝对位置尝试拉稍微远一点,再远一点,然后跑LVS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电路图多一点PIN,版图加Label,MOM绝对位置尝试拉稍微远一点,再远一点,然后跑LVS验证 ...

我是在正常的版图模块画完之后发现LVS识别不了里面所有的电容,才这样单独拉出来两个电容做验证的,拉开距离在原版图上试过了。

网友B:
我感觉应该是工艺厂给的lvs的rule写的有问题呐,没有将这个器件写成个电容,计算不来串并联关系。把netlist截图出来看下,电路的和版图的都截一下,看下有没有抽出长宽出来。

网友:
金属不要盖在它的两头,从头子上引出来接在一起再试一下,那个option用默认的就是默认应该就是Y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应该是工艺厂给的lvs的rule写的有问题呐,没有将这个器件写成个电容,计算不来串并联关系。把netlist ...

请问是这两个netlist吗?
尝试了一下金属牵头出来 LVS还是一样的报错

网友:
看netlist的话是没问题的,应该就是option设置的有问题了,你试着把那两个开关都打开,改成yes尝试一下,多试试这些cap相关的option,参考一下其他的lvs的rule进行设置,抽出来的netlist没什么问题

楼主:
解决了,需要在LVS文件中将PARALLEL CAP从YES改为NO,默认为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