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32.768KHz起振电路 无源晶振

楼主(2024-07-03):
这个图片里面是32.768KHz无源晶振的一个起振电路。MN0是inverter NMOS, 它的电流可以通过寄存器调整,CL是晶振两端的匹配电容,OPA是一个跨导放大器,给了一个很小的偏置电流,用其输出阻抗来做等效的反馈电阻。R2和C2是是晶振输出和输入之间的一个RC补偿。C1是对晶振的输入进行隔直。
现在芯片测试遇到一个问题:当CL比较小的时候(7pF左右)或者MN0的偏置电流过大时,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出现不起振的现象。各位有什么思路吗?

起振电路

起振电路

网友:
可能是OTA跨导偏大,等效电阻偏小,可以用5M或者10M电阻替换OTA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