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源极漏极和衬底接在一起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2024-07-03):
看论文看到两次像图上这样接的晶体管,有一个是说这样接相当于一个电容;另一个说法是用作Bulk-Driven,可以降低阈值电压。请教一下这种具体是啥作用呀?
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作用是降低阈值电压的话,像图一这里的N1也还是看他的栅极电压判断导通状态吗

网友A:
本质上是个飞电容,降低阈值电压的话那要求你N1的gate的时序和你这个所谓的bulk drive上的时序要同向,这样时序上跳的时候保持N1的vgb变化不大,以降低阈值电压,但这么做的话为什么不直接把N1的source接到bulk上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B:
有意思,能多放出来一些电路图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能多放出来一些电路图看看吗

两个完整的,都是一个传感的作用。看电路看的很迷糊,知道是能作为电容但还是比较含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是个飞电容,降低阈值电压的话那要求你N1的gate的时序和你这个所谓的bulk drive上的时序要同向,这样 ...

感谢回复!时序问题懂了!N1源极下面是还有一个下拉电路,然后N1是和其他晶体管组成的还有一个保持作用。具体电路图我放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