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 Gvim使用疑问

楼主(2024-07-03):
最近刚接触VCS和Verdi,一开始我像使用Qartus和Modelsim的时候一样,只在tb文件头里加·timescale语句,不在被测文件里加,结果VCS就报错了,提示我在被测文件里也要加·timescale语句,有大佬能解释下为什么吗?是我设置的有问题还是VCS本就如此。

还有一个就是使用Gvim的自动补全功能时,有的时候不灵,比如我在bashrc文件里写了 “ab endm endmodule”,但是真正使用的时候,敲10次endm只有几次能成功补全为 endmodule,为什么这么难用啊,求大佬解惑!

网友:
设计里的assign是要加仿真延迟的所以需要timescale。建议加在makefile里

网友:
vcs有一个-timescale参数,编译的时候加上,仿真器会把那些没有指定timescale的文件指定为参数指定的数值

网友:
vcs有一个-timescale参数,可以把没有指定timescale的文件的timescale指定为参数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