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ICMR仿真问题

楼主(2024-07-03):
各位前辈好,最近在学习gm/id设计法,参照国外某大学的课程报告设计了一款电流镜运算放大器,稍后我会将自己写的总结和参考资料都发出来。但是目前遇到了几个问题。还请前辈解答。运放电路和ICMR测试电路如下所示

然后对VIN进行dc扫描,得到vin和vout如下所示

其中黄线为vin从0到1.8V扫描,红线为Vout
该电路的ICMR应该为
from (Vov,NM0 + Vgs,NM1,2) to (Vdd − Vgs,PM0,1 + Vthn)
即最小值应该是第一级尾电流源的过驱动电压加上放大管的Vgs,但是从图中看出来ICMR的最小值应该在40mv左右,这应该远小于运放正常工作时第一级的放大管Vgs。进一步仿真发现在vin=40mv附近时,第一级的两个放大管和尾电流源基本没有电流流过,是关闭状态,不明白此时为什么依旧VOUT可以跟随VIN?

网友A(2025-03-17):
楼主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我有类似的疑惑,还是说共模输入范围仿真的方法不太对?

楼主(2025-05-19):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我有类似的疑惑,还是说共模输入范围仿真的方法不太对?
...

我后边没有再找到更好的仿真ICMR范围的方法了,我个人的理解是,最开始的那一段,虽然vout跟随了vin,但是那时候显然运放是不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所以不能认为是正确的ICMR下限,理论分析的ICMR公式本身没有问题

网友B(2025-08-01):
我的理解是ICMR要開環仿真,畢竟接成單位增益輸入輸出共模都需要考慮,輸入正和負端給Vcm下去掃0到VDD,在把輸入對管的流經的電流plot出來,開始急遽下降的那個點就是他的共模輸入範圍,有誤請指教

結果

結果

仿真

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ICMR要開環仿真,畢竟接成單位增益輸入輸出共模都需要考慮,輸入正和負端給Vcm下去掃0到VDD,在 ...

另外我自己開環仿真按照上面的結果下去給共模值,輸入對管和尾電流源都在飽和區,所以應該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