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导出网表的内容是什么决定的?网表里电阻的参数只有lr(total length)

楼主(2024-07-04):
网表里电阻的参数只有lr(total length);没有单独抽 segment length 和number of segment,也没抽阻值;出现的问题是,1*4u和2*2u的电阻抽出来电阻的lr都是4u,认为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实际阻值在cdf里显示的total 电阻不一样,差一些;如何规避这个风险

网友:
应该是取决于spice model的仿真参数

网友:
lvs file 里面有个tolerance , 设为0。就能对比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