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Cadence静态仿真两次相同的仿真,结果会不一样,求大佬解惑

楼主(2024-07-04):
仿真数字的分频器,某个分配比,仿真结果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就不正常,但条件都是一样的。且只有某些分配比会出现这个问题,大部分不会。正常情况下使能信号高电平的时候有效,如果出现无效。把这个使能信号拉低仿真一次,再重新拉高,结果就正常。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A:
试一下增加Spectre的仿真精度,时间域的步长减小一点,收敛条件的值设小一点,或者就是电路本身需要复位重置,没有reset过会有逻辑bubble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增加Spectre的仿真精度,时间域的步长减小一点,收敛条件的值设小一点,或者就是电路本身需要复位重 ...

刚刚仿真确定了是一个D触发器的原因,有时候可以正常工作,有时候异常工作。异常工作的时候D端是高电平Q端却是低电平,但是有时候却可以正常工作,太奇怪了。

网友A:
换掉这个instance,重新产生一个netlist,看下是不是还有解释不了的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掉这个instance,重新产生一个netlist,看下是不是还有解释不了的仿真结果。 ...

还是有解释不了的仿真情况

网友A:
netlist没问题的话,就要老实看下电路了。不知道方不方便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list没问题的话,就要老实看下电路了。不知道方不方便贴出来。

确实不太能贴出来电路图。这个D触发器如果不能正常工作,输入端先拉底再拉高很大概率可以正常使用。请问分频电路在改变分频比时会出现这样的机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tlist没问题的话,就要老实看下电路了。不知道方不方便贴出来。

看到后面说到分频,他那电路会不会是D触发器没有复位引脚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