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教关于innovus在CTS后少时钟的问题

楼主(2024-07-04):
SDC定义了五个时钟,分别是CLK,SPICLK,PDMCLK,CLK_1M,CLK_4M

但是在CTS之后只有两个分频出来的1M和4M的,其他的如CLK,SPICLK,PDMCLK都没有被综合出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nerated_clock ?

是的,我这里在INNOVUS跑出来的结果只有generated_clock,其他人在ICC2跑出来的5个时钟都有,就没问题,我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nerated_clock ?

我看到有warnning,这些warnning需要解决掉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warnning,这些warnning需要解决掉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引起的。

这里面不是写了另外几个是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不是写了另外几个是p/g?

INNOVUS把他们认成是p/g的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答,问题找到了,是前端给的def里面,每一个pin的定义包括clk那几个pin,后面都有一句 + USE POWER的语句,删除后就好了,应该前端导出def的时候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答,问题找到了,是前端给的def里面,每一个pin的定义包括clk那几个pin,后面都有一句 + USE PO ...

你们前端拿什么综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