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的FEM仿真不能使用

楼主(2024-07-04):
各位大佬,小弟偶然间发现想要使用ADS的FEM仿真是用不了,会提示环境错误,错误截图如下

尝试定义切换到另外一个版本
setenv EMPROHOME /eda/tools1/misc/ads201601/fem/2016.01/linux_x86_64
神奇的事发生了,启动ADS后依旧提示上图的错误,我意识到这个EMPROHOME环境应该是在ADS启动时会被覆盖掉
求大佬指点

楼主:
可能是怕了论坛大佬,几天没有解决的问题终于找到线索了
简单来说就是LD_LIBRARY_PATH变量设置不对
LD_LIBRARY_PATH不对的原因是和其他的软件冲突了,比如cadence的SIG
已破案,分享给大家

网友A(2024-11-18):
想问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 ,卸载Cadence嘛

楼主(2025-01-01):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 ,卸载Cadence嘛

不需要卸载,修改cadence的环境变量即可。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多时候环境变量确实是容易引起冲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