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内打孔怎么实现??

楼主(2024-07-04):
200资产
在pcell中怎么实现指定区域坐标内自动识别金属并打孔呢??

网友A:
快捷键"O"+F3,选择自动打孔AUTO,设置打孔类型为same as wire(与自己版图相同类型的cont),点对应打孔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O"+F3,选择自动打孔AUTO,设置打孔类型为same as wire(与自己版图相同类型的cont),点对应打孔位 ...

感谢你提出的建议我说的是在pcell内,用skil脚本函数来实现的方法

网友:
你这怕是不太行,你要在pcell内部打孔,那其他的使用该pcell 的模块是不是也会出现多的孔,除非你pcell有问题需要改pcell,这个时候需要重做或者打散来打孔

网友:
假如是用skill写pcell的话 rodcreateRect函数应该可以实现填充C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