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时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07-04):
后仿某个模块里的子模块时遇到的问题,整体后仿没问题,然后想只加里面一个模块的网表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屏幕截图 2024-07-04

网友A:
看下你CDL网表 关于这个器件的连接关系是怎么描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CDL网表 关于这个器件的连接关系是怎么描述的

解决了 这个CDF网表里的端口没更新 后面修改电路的时候这个端口还是最开始创建symbol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