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大小信号的问题,发现书上一点都不严谨

楼主(2024-07-04):
如图,让本人产生了一些困惑

1.为什么做电流源的MOS 管其小信号G端不等于0,不是明明只给了G端一个直流量吗?而且,在仿真中也只给直流量
所以想请问为什么做流源的MOS 管其小信号G端不等于0

楼主:
而且其最后一个小信号的G端居然又接地了,开始Vb不是应该是包含直流量和交流量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其最后一个小信号的G端居然又接地了,开始Vb不是应该是包含直流量和交流量的吗? ...

小信号分析实际看的是DC点附近输入的细微变化引起的输出细微变化,可以类比成微分,固定偏置就是一个常数,从微分来看常数跟0没区别,所以在小信号分析的时候,电压固定不变的地方一般就是等效交流地了

网友:
不是不严谨,小信号分析只讨论交流信号,默认直流点是合适的并且不考虑直流。
直流偏置没有交流量,可以认为是交流地。

网友:
……亲,你应该了解一下小信号分析的背景。所有的DC在小信号下都可以看成接了交流地。

网友:
拉扎维这本书我个人觉得他弱化了大小信号的解释,我当时看完运放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运放输入可以随便接0,后来才反应过来他的运放是AC域下讨论的,输入是小信号0,尴尴尬尬。看他的书得时刻注意他在说DC还是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