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2.0结合FPGA

楼主(2024-07-04):
最近导师给我布置了任务,让我们针对已有的一款成像芯片来搭建一套成像系统,要求使用USB2.0协议以及通过FPGA来采集数据,再通过matlab来实现图像重建。

以前的师兄已经研发了一款USB2.0上位机,但是针对的不是同一块芯片,我想请问我能沿用这个已有的上位机吗?

自己对写Verilog代码倒是不畏惧,就是将USB2.0结合FPGA来实现有点懵,特地想来求教大佬该从哪里下手呀,我对USB2.0协议也不是很懂,之前只学过UART。

网友A:
不同芯片兼容性应该是不太好的,尤其不是同一厂家的系列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芯片兼容性应该是不太好的,尤其不是同一厂家的系列产品

上位机问了导师和之前写过的师兄,初步确定可以沿用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下手写Verilog了

网友:
1,搞清楚上位机的程序架构,比如是直接使用UVC的驱动还是自己写的USb的驱动,如果是自己写的USB的驱动,那么对接新的芯片的难度就不是一般的大(基本不能用了)。如果是采用UVC驱动,那么就需要研究一下上位机内部是否调用了vendor command给USB的下位机发命令,如果有的话,那么工作量就大了,需要了解清楚vendor command的作用,后面在开发usb的FPGA时候,必须要实现。。。。
2,UART和USB 2.0 device的差别,那就是八路军当年的兵工厂跟现在的兵工厂的区别。
3,成像芯片是否就是图像传感器?感觉你需要搭建的系统:
   图像传感器-->FPGA(实现USB2.0 device)--> PC上位机
   那么你在设计FPGA需要考虑:
      上位机需要什么样的图像格式,YUV422,YUV420,RGB,RAW data?结合UVC ,确定整个datapath的图像格式。
      a, 图像传感器跟FPGA是什么接口(MIPI,DVP)传输的是什么格式?RAW data还是RGB888,YUV422,YUV420??帧率能到多少?接口时钟频率?图像大小。
      b,USB2.0 device controller
      c,图像的格式(datapath)的转换
      d,研究UVC,准备description
      e,FPGA板需要USB2.0的PHY

楼主:
感谢大佬解惑,我们的实验流程是通过FPGA来接收芯片的数据,传输到上位机,再把上位机里的01数据复制到matlab里,出图

我看我师兄之前写的USB代码就如下图这几个模块,fifo和pll还是调用的IP,唯一需要自己写的就是按键消抖RMV模块、数据data模块和顶层top模块
我唯一没法下手的就是data模块,大佬有相关的USB结合FPGA的教程推荐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