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less LDO提升PSR

楼主(2024-07-04):
大佬们,有提升片上LDO PSR的方法吗?按照文献的结构搭建的LDO,但是无论怎么提升带宽,都不可避免的有接近0db的时候,是不是这种结构,对于全频带高PSR无解呢。(由于输出不接大电容的缘故??)

结构

结构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楼主:
是的,无解

网友A:
功率管用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用NMOS。

大佬,电压裕量不足,再给NMOS搭建一个CP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B:
native NMOS,zvt NMOS
regular NMOS+CP,spec确实须高PSR的,加个CP又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tive NMOS,zvt NMOS
regular NMOS+CP,spec确实须高PSR的,加个CP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的 大佬  听人劝吃饱饭

网友C:
做到 -20,-30db很容易的。你看看 lu yan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到 -20,-30db很容易的。你看看 lu yan的文章。

感谢大佬指点,我看过他的文章,他写了好几次的结构:FVF ldo,符合我的需求,但是也不容易实现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指点,我看过他的文章,他写了好几次的结构:FVF ldo,符合我的需求,但是也不容易实现啊
...

FVF - Cascode feedback

拆成output regulation loop 跟 FVF loop

FVF loop 做diode connection mirror 給 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FVF - Cascode feedback

感觉很高级  大佬没有没具体文献参考一下

楼主:
接着来填自己的抗,FVF ldo很不容易实现,至少对于180工艺来说,当重载为30mA时,功率管的输出阻抗为几十Ω,如果想做片上的LDO,最多也就能放个100多pF的电容,所以主极点非常小,极其容易不稳定。并且这种结构PSR效果也不是很好

网友:
同样180工艺,我也遇到了高压fvf ldo很难稳定的问题,如果主极点放在功率管gate上,为了扛瞬态负载电容也要大,轻载时就很难稳定,压主极点又会导致瞬态变差(因为功率管gate上的电容变大了),又违背了fvf快速的设计初衷。
如果主极点放在输出,重载时阻抗太低,主极点太大,负载电容最多百p级别,内部极点很难推到主极点以外的地方去,同样不能稳定。至于psr在各种结构里不算差了。
所以还希望做过fvf的大佬解释下,什么样的fvf能同时实现高压、瞬态好(负载电容大,要扛数字翻转电流)、稳定性余量大、功耗也不太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着来填自己的抗,FVF ldo很不容易实现,至少对于180工艺来说,当重载为30mA时,功率管的输出阻抗为几十Ω ...

打错了,重载时,输出主极点非常大,看评论有朋友遇到相同的问题,路过的大佬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2024-12-03):
引用 楼主:
打错了,重载时,输出主极点非常大,看评论有朋友遇到相同的问题,路过的大佬还望不吝赐教 ...

蹲一下,楼主有解决方案后麻烦踢一脚

网友E:
可以参考Mora的经典论文
High Power-Supply-Rejection (PSR) Current-Mode Low-Dropout (LDO) Regulator
High Power-Supply-Rejection (PSR) Current-Mode Low-Dropout (LDO) Regulator.pdf (621.17 KB , 下载次数: 116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Mora的经典论文
High Power-Supply-Rejection (PSR) Current-Mode Low-Dropout (LDO) Regulator
...

感谢~这篇利用串联负反馈的结构,提升中频段PSR,片外也需要大电容才能实现的

网友(2025-04-08):
引用 网友C:
做到 -20,-30db很容易的。你看看 lu yan的文章。

不好做的,并且需要比较大的片上电容,同时负载范围做不大

网友(2025-05-26):
引用 楼主:
好的 大佬  听人劝吃饱饭

大佬有尝试这个办法吗?Native NMOS会不会导致噪声性能变差。我也是需要大电流全频段psr的ldo,目前最好的办法其实是NMOS设计,但是也存在电压的限制

网友(2025-11-18):
请问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提到的文献嘛?我也在做这个结构的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