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斩波的设计

楼主(2024-07-04):
10资产
刚看完斩波的原理,想在运放中加入斩波电路(两级折叠共源共栅加claaAB加开关电容共模反馈),但是有几个问题不太清楚。

1.斩波的时钟频率和开关电容的时钟频率会有冲突嘛?两者是否应该分开进行设计?
2.对于斩波的频率设置一直非常模糊,该如何分析?
3.有些电路加斩波的时候不是按照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加上,而是在输入端和在低阻抗节点加上,这有何区别呢?

网友:
2、斩波频率的设置建议你去"Circuit techniques for reducing the effects of Opamp imperfections·····",原文对斩波频率和OPAMP带宽的关系已经写得比较清楚了。

3、斩波的位置同样建议参考上文

网友:
2、如果将其看成一个黑盒,信号到输出有一个函数,噪声到输出有一个函数
假设信号的是(1+z^(-1))/2,噪声是(1-z^(-1))/2,根据这个函数应该就可以分析

楼主:
加了斩波后噪声有所下降,但是增益和裕度出现了问题,这是为什么呢?该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斩波后噪声有所下降,但是增益和裕度出现了问题,这是为什么呢?该如何解决?
...

可能的方向
1.斩波频率。
2.PSS和PSTB的设置问题。

网友(2024-08-27):
emmm加了斩波和开关电容共模反馈后,调增益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