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eris noc 能不能在端口上插上axi pipeline(full/rev/fwd)?

楼主(2024-07-04):
例如:可以定义插入5级,6级等。如何操作?

网友A:
You can configure in NIU two fwd/bwd on request/transport each and two fwd response/transport and one bwd transport
Go to architecture/datapath transport/topology
right click in topo window and choose add pipes or configure view/pipe/edit
if you need more pipes you can add links on the path and configure fwd/bwd pipes in links

网友:
那要看你说的端口在哪里了, 如果是符合AXI协议的端口处, 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端口处并不是AXI协议, 不确定,(毕竟, NOC是定义了一个基于内定的网络package协议的传输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can configure in NIU two fwd/bwd on request/transport each and two fwd response/transport and on ...

是不是选中蓝色三角形变黄,然后按右下角的apply就添加pipe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选中蓝色三角形变黄,然后按右下角的apply就添加pipe了?

Yes, grey means it can be selected/enabled.
When it turns green it is enabled.
Black means it can't be disabled given by Fl*xN*c design dependencies/requirements.
Btw, a faster way to enable/disable a pipe is to double-click the grey/green triangle instead of selecting and pressing apply button.

Just saw that I wasn't correct with the available pipes as I just displayed pipes.
In pipe editing mode much more pipe stages can be configur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Yes, grey means it can be selected/enabled.
When it turns green it is enabled.
Black means it can' ...

(1)原来是灰色的,后来变成了绿色的。是不是意味着pipeline被成功插入了?
(2)一组背靠背的三角符号是表示一组axi的req/rsp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原来是灰色的,后来变成了绿色的。是不是意味着pipeline被成功插入了?
(2)一组背靠背的三角符号是 ...

(1) yes, you successfully inserted pipe stages

(2) No, back-to-back triangle means forward/backward. On the left you see request and on the right response 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yes, you successfully inserted pipe stages

(2) No, back-to-back triangle means forward/backwa ...

你好,再请教个问题。
  如何在一个noc pdd里连接2个subsys(例如:modem、media)的noc?

这2个subsys noc可以是2个pdd也可以只是2个本地noc

网友A:
You keep the NOCs to be connected in one pdd.
Then you create a NOC composition where you define socket and port connectivity.

楼主(2024-08-06):
引用 网友A:
You keep the NOCs to be connected in one pdd.
Then you create a NOC composition where you define soc ...

请问这一块的描述在哪个doc里?我仔细看一下,谢谢

网友:
You can take a look into Fl*x*rtist_Software doc, chapter Fle*N*C Fl*x*rtist Design C*mp*siti*n Editor.
In C*ncepts doc a brief description of concept is given.
You can also try contextual help (F1).
Search for composition.

楼主:
编译的时候报告很多这样的warning,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只有一个pdd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And_28_1' at line 28 will be overwritten.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And_4_1' at line 131 will be overwritten.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Or_28_1' at line 148 will be overwritten.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Or_4_1' at line 251 will be overwritten.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util_pipe_Null_z_6ed51eef_a102a146a1a1a0' at line 268 will be overwritten.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transport_pipe_unit_Unit_z_766a4c19' at line 340 will be overwritten.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util_pipe_Null_z_33ed4d46_a115' at line 459 will be overwritten.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util_pipe_Null_z_33ed4d46_a41' at line 514 will be overwritten.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generic_util_pwr_Unit_z_0c167db0' at line 569 will be overwritten.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generic_util_qual_Unit_z_c6bd162b12' at line 689 will be overwritten.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generic_pipe_unit_Unit_z_6309f20e' at line 829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sw_rtl_generic_mt2g_helpers_Plode_z_29807e4e' at line 1278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Decode_z_From4To10' at line 1340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RegSR_RstERG_1' at line 1363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RegSR_SetERDX01G_1' at line 1388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RegSR_SetRG_1' at line 1413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generic_util_qual_Unit_z_10cfce786f' at line 1436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Decode_z_From2To2' at line 1576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Encode_z_10' at line 1595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util_pipe_Bwd_z_fe1433a7_a10' at line 1617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RegSR_RstERG_10' at line 1685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ScanPrio_EF_1' at line 1710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ScanPrio_EF_2' at line 1720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ScanPrio_EF_3' at line 1747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ScanPrio_EF_5' at line 1778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ScanPrio_F_10' at line 1813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util_context_cxt_Alloc_z_da51ac10' at line 1847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generic_g2t_allocate_Unit_z_ee04e1a3' at line 1926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generic_g2t_decode_Unit_z_ee04e1a3' at line 2183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Chain_z_3465c9ee_6' at line 2296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Scan_M_6' at line 2327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nttp_generic_hwTools_reqChk_unit_Unit_z_86ecc77d' at line 2357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util_pipe_Null_z_b9c61f11_a32a4a1a32a0a1a0a1a6a1a3a0a0a1a1a0a0a32' at line 2618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util_pipe_Null_z_f98cc18f_a1a0a2a0a0a0a0a0a0a1' at line 2728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generic_g2t_pipe_Unit_z_9bba07ee_a0a0a0a0a0a0a2a1a1a0' at line 2793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util_pipe_Null_z_6580ede3_a0a1a0a0a2a1a0a0a0a0a1a1' at line 3201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generic_g2t_pipe_Unit_z_a0e6d9e8_a0a0a0a0a1a1a0a0a2a1a0a1' at line 3276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util_pipe_Null_z_f98cc18f_a7a4a0a2a0a0a1a0a0a1' at line 3720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generic_g2t_pipe_Unit_z_ecda5511_a0a0a1a0a0a0a2a1a7a4' at line 3795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hw_rtl_util_pipe_Null_z_653d8c77_a1a0a0a0a32a1a0a1a3a0a2a1a1a0a1a4a0a1a1a1' at line 4239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Transpose_n4p9' at line 4354 will be overwritten.
: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irrus_src_crdl_library_rtllib_Transpose_n8p4' at line 4398 will be overwritten.

网友:
请问这个flexnoc .run文件的key是多少,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译的时候报告很多这样的warning,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只有一个pdd

(vlog-2275) Existing module 'tools_c ...

What are your export options ?

do you use single file ?
do you export several N*Cs and have given unique top level name ?
have you provided customer cells which might be used in many place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at are your export options ?

do you use single file ?

还是不行,麻烦帮看一下pdd哪里有问题。好多Existing module的warning。

pdd

楼主:
产生的RTL里的这些延时怎么去掉?由哪个选项控制的?

网友A:
Why would you want to remove those ?
I never did and those help to avoid delta cycle issues.

楼主:
有些IP加了延时,有些没有。不一致。导致数据采样错误。干脆直接去掉。

楼主(2024-10-03):
引用 网友A:
Why would you want to remove those ?
I never did and those help to avoid delta cycle issues.

请问:这个local address和global address是什么意思?我的本意是把m8的地址范围配置成(0x1000_0000~0x1fff_ffff)。但是下面报告map冲突。而且,从connectivity来看,提示s7和s11到m8有冲突.

m8

m8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local address和global address是什么意思?我的本意是把m8的地址范围配置成(0x1000_0000~0x1ff ...

local is for address remapping

i.e., in your configuration if a master accesses global base 0x1000_0000 it would be seen locally as well as 0x1000_0000 but you want it locally 0x0
the tool complains the non fitting mask, ie, you can't have a base at 256M with a 512M mask
If your target has 512M address space and you want to have it globally at base address 0x1000_0000 you have to split the target address space
configure m8/T/0/0 local 0x0 global 0x1000_0000 mask 256M
add (select the target line m8/T/0/0 and right click then choose Duplicate) m8/t/0/1 local 0x1000_0000 global 0x2000_0000 mask 256M
guess you need to revisit other mappings too
the connectivity errors are just shown because in your current configuration s7 and s11 couldn't access m8 due to the wrong mappi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local address和global address是什么意思?我的本意是把m8的地址范围配置成(0x1000_0000~0x1ff ...

这里的mask是什么意思呢?local address 、global address和mask之间应该满足什么关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mask是什么意思呢?local address 、global address和mask之间应该满足什么关系呢?
...

mask defines the range/size of the address space configured

local address & mask = 0
global address & mask = 0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sk defines the range/size of the address space configured

local address & mask = 0

从userguide上大概看懂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