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仿真

楼主(2024-07-04):
我按照书上(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压摆率仿真,发现输出电压为0v,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

tb

tb

主运放

主运放

激励源

激励源

网友A:
因为你dc电压给的是0,这里显示的是dc电压和dc工作点

网友:
SR仿真一般看tran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dc电压给的是0,这里显示的是dc电压和dc工作点

vpulse DC给了900m结果也没变,求指教

网友A:
你plot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lot看看波形

上面的是输入

网友:
看你电路上的电位有点不对啊,nmos的g都是0了应该关了,输出应该是高的,但你这为0是不是有线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