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家APB VIP做slave时port没有传输

楼主(2024-07-04):
求助大佬,S家APB VIP做slave时item_observed_port没有传输item怎么解,连到环境scoreboard后调用write没有拿到item

网友A:
看看别的组件能收到吗,比如co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别的组件能收到吗,比如cov

大佬,别的组件也收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别的组件也收不到

那就不清楚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抱歉

没事没事,感谢回复

网友B:
1. 看波形,pready有没有拉起来,没有的话,要么是top连线不对;要么是pready设置不对;要么是slave端缺少一个active
2. 把trace enable打开,看看mon的log;
3. transaction的类型。slave端好像是xxx_slave_transaction,和master端的不一样,看看是不是没有ca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看波形,pready有没有拉起来,没有的话,要么是top连线不对;要么是pready设置不对;要么是slave端缺少 ...

大佬,1. 传输可以正常完成,pready也正常工作;

2. trance enable打开了,但是没有mon的log;
3. 之前slv侧default_seq设置的是svt_apb_slave_base_seq,拿不到item,后来改成svt_apb_slave_random_response_seq,会直接在“module test_top”这一行报错Null object access,没有定位出哪里没有new

网友B:
那就是了,没有mon log,说明还是slave的配置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了,没有mon log,说明还是slave的配置出错了。

我是按example给的配置配的,有这么几个

cfg.is_active=0
cfg.apb3_enable=0
cfg.num_slaves=1

cfg.creat_sub_cfgs(1)
cfg.slave_cfg[0].is_active=1
cfg.slave_cfg[0].trance_enable=1
cfg.slave_cfg[0].default_pready=1
其他的一些配置就是协议检查这类的了,看了一下没更多可配 的

网友C:
排查一下:
1,VIP的svt_ahb_system_configuration里面的system_monitor_enable是不是打开了(设置=1);
2,将连接的item_observed_port的imp的write函数里面打印一下,看看是不是进入了write函数里面;
3,slave的item_observed_port不能用的话,确认一下master的那边能不能用?

这个问题明显就是VIP的配置和环境组件的连接调用问题,仔细逐一排查一下就能定位和发现原因的,一点点分层次调用和打印就能排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查一下:
1,VIP的svt_ahb_system_configuration里面的system_monitor_enable是不是打开了(设置=1);
2 ...

大佬,apb里没有system_monitor_enable配置;对应的imp的write函数在调试的时候有打印,没有进入write函数里,连到其他组件的imp也没进;master是可以用的;调试打印发现在default seq里可以拿到发下来的req,但不能返回,调用`uvm_on之类的发回req就会报错,“module test_top”这一行报“null object access”,感觉是vip里哪里没有new一样,不是环境的问题

网友(2024-09-14):
hxd,搞定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