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理解两级电路中 第一级的输出阻抗与第二级输入阻抗之间分压

楼主(2024-07-04):
在尝试理解两级电路的传输函数时 遇到困难 如图所示为拉扎维射频中两级电路的增益表达式

第一级到第二级的传输不能理解 Rin2/(Rin2+Rout1)  简化图如图所示
我感觉经过Av1已经将电压传递到第一级的输出端了   从第一级的输出端传递到第二级输入端时  为什么是第一级的输出阻抗和第二级的输入阻抗之间分压  而不是第一级到第二级间的导线传输阻抗与第二级的输入阻抗分压
我感觉问题可能出现在Av1是空载的传输函数这里 它并不代表两级电路将输入电压传输到第一级的输出位置     求个指导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或许你还记得曾经学习过的模电对运放的要求: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对应的就是你这个增益表达式,输入信号要经过输入阻抗Rin和Rs的分压后才会被放大到输出端,输入阻抗越大,增益表达式越接近A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你还记得曾经学习过的模电对运放的要求: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对应的就是你这个增益表达式,输入信 ...

嗯嗯谢谢你的回复  输入信号的分压好理解   输出信号与下一级的分压有点奇怪   搞不懂为什么是第一级的输出阻抗与第二级的输入阻抗进行分压

楼主:
可能是和戴维南等效有关  当成电压源再与内阻串联的模型   暂时还没想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你还记得曾经学习过的模电对运放的要求: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对应的就是你这个增益表达式,输入信 ...

感谢你的回复  已经弄懂啦  它是用戴维南等效成的电压源与内阻(输出阻抗当成内阻 这也是我的疑问 为什么能等效)再与下一级的输入阻抗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