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端可调稳压器带载后输出电压下降

楼主(2024-07-04):
求助各位大佬,有谁遇到空载测试三端可调稳压器时可以正常输出,基准电压也正常,但是加入负载时就会出现输出电压和基准电压下降的情况,测试的平台与连接方式如下图的原理图。
空载时测试如下:
输入电压为17.99V,负载电流为0A,输出基准电压为1.227919V
当加入负载测试时如下:
输入电压为17.99V,负载电流为2.35A,输出基准电压下降至1.048847V

网友:
驱动不了负载

网友A:
重载驱动不了,你看看他能驱动多大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载驱动不了,你看看他能驱动多大的负载

驱动100mA 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可以換一下條件,來推斷是否是瓦數太大關係所導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換一下條件,來推斷是否是瓦數太大關係所導致!!

切换测试条件,把瓦数调小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换测试条件,把瓦数调小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可問你的條件是???
2.還是要試試看將外部r1/r2不接,adj pin與vout short看看是否空載與重載一樣有差異??

网友(2024-09-04):
想问一下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