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增量型ADC噪声传递函数的问题

楼主(2024-07-04):
一般分析增量型噪声传递函数都是从时域推导公式,得到一个精度与一次复位周期调制器工作的次数的关系;但是没见过在推导z域的传输函数。据前辈说,加上复位开关之后,调制器的噪声传递函数会发生变化,多一个零点?具体怎么变化也没说清楚,具体表现为,再加上复位开关之后,精度会降低,原本的osr无法达到要求。想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这方面的论文推荐!

还有一个问题,相对于一阶增量型ADC来说,两阶增量型ADC更容易受到电源噪声的干扰,因为电源噪声对每一位输出码流的影响程度不同?具体也不是很清楚,想问问各位前辈有没有相关的论文介绍!

网友(2024-10-23):
增量型ADC在采用级联积分器型的滤波器的时候,会有热噪声惩罚的问题。可以参考 Weightings in Incremental ADCs: A Tutorial Review 这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