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了一个嵌套斩波的三阶一位CIFF离散时间的sigma delta adc。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7-05):
最近一直在研究sigma delta adc,上手做出问题了,求大神help
设计的是一个OSR为256的三阶一位CIFF离散时间Sigma delta adc
输入为500Hz 0.7v的正弦波。

采用了嵌套斩波来减少噪声,采用的是一百倍的关系
运放为折叠式cascode搭配共模反馈,开环增益70dB,裕度61,UWB为122MHz,SR为3.65V/us
输出波形和各级积分器波形如图

电路图分辨率太高只能打个压缩包
考虑是不是运放出现问题

大神们求求了

网友:
查一下电路图前馈。反馈啥的是不是接对了,感觉是积分器饱和了。可以先用理想放大器带进系统,先把系统跑通,在换实际放大器

网友(2025-06-12):
您好,嵌套斩波,一般低的斩波频率都很低,会不会是这个频率太低了?我不太懂,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