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是否有大佬见过以下运放的零极点补偿。

楼主(2024-07-05):
求助,遇到一个补偿结构,之前没见过,只知道是避免前馈零点的补偿使用的结构,是否有大神遇到过这个结构(论文最好),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楼主:
同一个电路里面这两个电容都在。

找到了两篇论文,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HYBRID CASCODE COMPENSATION FOR TWO-STAGE(2).PDF

AN IMPROVED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ECHINIQUE FOR LOW POWER,LOW(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09362-1-1.html

这个帖子看过了,讲的不一样。

网友:
这些都是常规的补偿 一个是miller 一个是cascade

楼主:
同一个电路里面这两个电容都在。

网友B:
cascode+miiler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scode+miiler补偿

请问一下cascode不是应该加在下面折叠点上面的嘛?

楼主:
我的理解是:(1)如果是cascode的话,另一个电容应该接到折叠点那边。(2)若是cascode,那么应该是两个零点,但是从仿真上面看只有一个零点。

网友:
看起来这个补偿方式没经过什么思考,miller和cascode怎么会混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1)如果是cascode的话,另一个电容应该接到折叠点那边。(2)若是cascode,那么应该是两个零点 ...

casecode + miller 补偿吗,混合的, 此外你仿真看零极点其实没啥意思, 因为寄生的高频零极点对儿比较多,如果你要单独看,就把另一个补偿频闭。看看补偿后相位曲线什么样子,你是在要算零极点,我也没办法,可以算,不过有点费时费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两篇论文,有兴趣的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