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4 1D training完成后,dfi_init_complete信号无法拉起

楼主(2024-07-05):
ddr4 1D training完成后,dfi_init_complete信号无法拉起,一直保持在0的状态。但是training的步骤是完成了的,有大哥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2024-09-11):
确保所有DFI信号正确连接并且配置参数正确。特别是检查DFI时钟和复位信号,确保信号完整性和PCB布线符合DDR4规范,检查初始化序列,确保所有必要的初始化步骤都已执行。

楼主:
似乎是需要在training完多等待一段时间,之后ddrc在配置d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所有DFI信号正确连接并且配置参数正确。特别是检查DFI时钟和复位信号,确保信号完整性和PCB布线符合DDR ...

前端仿真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