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为什么low to high的level shift cell 容易出现power问题?

楼主(2024-07-05):
是这样的,设计中有低压模块,然后低压模块添加的low to high level shift cell 出现了很严重的ir dorp 和 em violation。试过各种方法也没修掉。现在也没搞清楚原因.... 怀疑跟模块大小和频率有关。但是也有低频小模块的level shift cell也有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蚂蚁推大象容易还是大象推蚂蚁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蚂蚁推大象容易还是大象推蚂蚁容易

我去,豁然开朗。谢谢老哥

网友B:
不是模拟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模拟电路吧。

数字的。

网友C(2024-08-07):
解决方式是把shifter放到高压模块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方式是把shifter放到高压模块嘛?

我觉得,可以适当选择size较大的level shifter,location应该不会影响IR和E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方式是把shifter放到高压模块嘛?

高压模块有另外的shif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