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VE 在 Rocky 8.9上无法运行!

楼主(2024-07-05):
在rocky 8.9上面安装了,vcs 2020.03-SP2 + dev 2020.03-SP2,vcs可以正常工作,dve就出现类似下述错误:

wangzh@800G6:~/test_eda$ dve -full64
Command line: /cad/synopsys/vcs/vcs/gui/dve/linux64/bin/dve.exe -full64

--- Stack trace follows:
[New LWP 19111]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z.so.1: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pthread.so.0: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X11.so.6: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Xext.so.6: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ICE.so.6: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m.so.6: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dl.so.2: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c.so.6: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64/ld-linux-x86-64.so.2: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xcb.so.1: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uuid.so.1: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bsd.so.0: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Xau.so.6: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Xdmcp.so.6: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udev.so.1: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dbus-glib-1.so.2: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dbus-1.so.3: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gio-2.0.so.0: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gobject-2.0.so.0: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glib-2.0.so.0: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systemd.so.0: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gmodule-2.0.so.0: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mount.so.1: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selinux.so.1: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resolv.so.2: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pcre.so.3: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rt.so.1: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lzma.so.5: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lz4.so.1: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blkid.so.1: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pcre2-8.so.0: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gpg-error.so.0: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nss_files.so.2: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nss_mdns4_minimal.so.2: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nss_dns.so.2: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nss3.so: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nssutil3.so: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plc4.so: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libplds4.so: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BFD: warning: /lib/x86_64-linux-gnu/nss/libsoftokn3.so: unsupported GNU_PROPERTY_TYPE (5) type: 0xc0000002
[Thread debugging using libthread_db enabled]
Using host libthread_db library "/lib/x86_64-linux-gnu/libthread_db.so.1".
0x00007f62033a423f in clock_nanosleep () from /lib/x86_64-linux-gnu/libc.so.6

Thread 2 (Thread 0x7f62024a8700 (LWP 19111)):
#0  0x00007f62033a9c7f in wait4 () from /lib/x86_64-linux-gnu/libc.so.6
#1  0x00007f6203318f67 in ?? () from /lib/x86_64-linux-gnu/libc.so.6
#2  0x00007f620587b5eb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639d2928478c79b3f673f99203bcf8be64600612100082236bffb2007f1e0ef9 () from /cad/synopsys/vcs/vcs/linux64/lib/liberrorinf.so
#3  0x00007f620587bc01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81c34e9ac4c8988ef4a6e067b3aa9271e9f15440f9e8f69ebc77e2fd65860faa () from /cad/synopsys/vcs/vcs/linux64/lib/liberrorinf.so
#4  0x00007f620587d18a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fba706aab251478fa49e66610e453774633a6c152e7ef778f2202cda681f3d4e () from /cad/synopsys/vcs/vcs/linux64/lib/liberrorinf.so
#5  0x00007f6205875642 in SNPSle_d35ca1ff70d465c2b9b1a72eee90a50630165806651fae961ce1525e42aba82d () from /cad/synopsys/vcs/vcs/linux64/lib/liberrorinf.so
#6  0x00007f620587ad39 in SNPSle_a616a49d50c972830e5a9fc3c8e619d38b78b0950f1d2e37 () from /cad/synopsys/vcs/vcs/linux64/lib/liberrorinf.so
#7  <signal handler called>
#8  0x0000000000000000 in ?? ()
#9  0x00007f6200fa2497 in mallocWithAlarm () from /cad/synopsys/vcs/vcs/linux64/lib/libsqlite3.so.0
#10 0x00007f6200fa25ab in sqlite3Malloc () from /cad/synopsys/vcs/vcs/linux64/lib/libsqlite3.so.0
#11 0x00007f6200fa25f9 in sqlite3_malloc () from /cad/synopsys/vcs/vcs/linux64/lib/libsqlite3.so.0
#12 0x00007f6200fa4db1 in sqlite3StrAccumFinish () from /cad/synopsys/vcs/vcs/linux64/lib/libsqlite3.so.0
#13 0x00007f6200fa51da in sqlite3_vmprintf () from /cad/synopsys/vcs/vcs/linux64/lib/libsqlite3.so.0
#14 0x00007f6200fa52c1 in sqlite3_mprintf () from /cad/synopsys/vcs/vcs/linux64/lib/libsqlite3.so.0
#15 0x00007f6201292361 in ?? () from /lib/x86_64-linux-gnu/nss/libsoftokn3.so
#16 0x00007f6201295fc5 in ?? () from /lib/x86_64-linux-gnu/nss/libsoftokn3.so
#17 0x00007f620127bcb7 in ?? () from /lib/x86_64-linux-gnu/nss/libsoftokn3.so
#18 0x00007f620127c11b in ?? () from /lib/x86_64-linux-gnu/nss/libsoftokn3.so
#19 0x00007f620127c968 in ?? () from /lib/x86_64-linux-gnu/nss/libsoftokn3.so
#20 0x00007f620127ccdc in ?? () from /lib/x86_64-linux-gnu/nss/libsoftokn3.so
#21 0x00007f620138cc52 in ?? () from /lib/x86_64-linux-gnu/libnss3.so
#22 0x00007f620138d3e9 in ?? () from /lib/x86_64-linux-gnu/libnss3.so
#23 0x00007f620139abcd in SECMOD_LoadModule () from /lib/x86_64-linux-gnu/libnss3.so
#24 0x00007f620139ad18 in SECMOD_LoadModule () from /lib/x86_64-linux-gnu/libnss3.so
#25 0x00007f620135f47b in ?? () from /lib/x86_64-linux-gnu/libnss3.so
#26 0x00007f620135f9fd in NSS_Init () from /lib/x86_64-linux-gnu/libnss3.so
#27 0x000000000122b507 in rfQdaMVz ()
#28 0x000000000112b079 in MAXpcKOd ()
#29 0x000000000112a0fa in BTkiHNFF ()
#30 0x0000000001127e4c in ?? ()
#31 0x0000000001128311 in yjuQOTfZ ()
#32 0x0000000001128427 in QMkLnvNl ()
#33 0x00007f6203da5609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x86_64-linux-gnu/libpthread.so.0
#34 0x00007f62033e6353 in clone () from /lib/x86_64-linux-gnu/libc.so.6

Thread 1 (Thread 0x7f6203265740 (LWP 19104)):
#0  0x00007f62033a423f in clock_nanosleep () from /lib/x86_64-linux-gnu/libc.so.6
#1  0x00007f62033a9ec7 in nanosleep () from /lib/x86_64-linux-gnu/libc.so.6
#2  0x00007f62033a9dfe in sleep () from /lib/x86_64-linux-gnu/libc.so.6
#3  0x0000000000ee13c6 in IUet3h7dnSwDnmt ()
#4  0x0000000000ee156d in nAR8tWqFNRONMEo ()
#5  0x0000000000edf797 in pizBhiy39Ywj9j ()
#6  0x0000000000edfa65 in Vi9wVDbIr1poz5K ()
#7  0x0000000000eca642 in ?? ()
#8  0x0000000000eca94c in q4B4ASScVBC3CiY ()
#9  0x0000000000ecce5a in LZLo3lgWvbv8 ()
#10 0x0000000000ec5732 in c6obzhUAjviQHlJ ()
#11 0x0000000000ec5ab5 in S6d9TcUheexaJHD ()
#12 0x0000000000ec651d in scl_lc_checkout ()
#13 0x0000000000eb6012 in vcs_checkout ()
#14 0x0000000000eb28c4 in lDeleteFromSchedulerQ2 ()
#15 0x0000000000eab873 in ?? ()
#16 0x0000000000eac502 in tfdvsf_chk3 ()
#17 0x000000000133719f in ag:vaScl() ()
#18 0x0000000000ea8043 in main ()

Process VmPeak: 344720 kb, VmSize: 285244 kb
System Free Memory: 58553828 kb, System Free Swap: 2097148 kb

No context available

====================
请问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大概不是lic问题,因为vcs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大概不是lic问题。因为vcs可以正常运行,compile和simv都没有问题

网友:
我回复你一下吧,我发现这个问题,貌似是破解的问题,vcs不是有一个文件要破解吗?只要你破解那个文件,dve就不能用,但你不破解,vcs又不能用,两难,还是买正版吧,如果需要dve

网友A:
我来解答下你的问题,vcs不是还有一个文件要破解吗?你应该破解了那个文件吧,破解了那个文件dve就不能用,不破解,vcs就不能用,两难,想用dve还是买正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解答下你的问题,vcs不是还有一个文件要破解吗?你应该破解了那个文件吧,破解了那个文件dve就不能用,不破 ...

, 高手啊,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谢谢

网友B:
不了解,我这只有 dve 2021,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了解,我这只有 dve 2021, 没问题。

是在 rhel 8,centos 8,或者 rocky 8 上面安装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 rhel 8,centos 8,或者 rocky 8 上面安装的吗?

redhat 8.6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在centos 7.9上运行良好。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估计是不支持Rocky8.9,升级版本试试

网友:
只测试了一个 DVE版本 : vcs/T-2022.06-SP2
在  rocky  8.9 下可以正常打开

网友(2024-12-15):
楼主大大有vcs包分享吗,我准备自己安装

网友C(2025-04-24):
最后有解决么,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有解决么,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

[Thread debugging using libthread_db enabled]
Using host libthread_db library "/lib64/libthread_db.so.1".
0x00007f7136ed4615 in clock_nanosleep@GLIBC_2.2.5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2 (Thread 0x7f7132695640 (LWP 62066) "dve.exe"):
#0  0x00007f7136ed8fbf in wait4 () from /lib64/libc.so.6

楼主:
解决不了,只能换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