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O GGNMOS ESD 什么情况需要加保护环?

楼主(2024-07-05):
如题,本人对于多子以及少子保护环的应用经验较少,项目中有时候没有十足的把握去做保护环的推荐

常用的IO ESD结构是GGNMOS,由于IO pin 在实际应用中有可能存在甩负的风险,所以需要去好好考虑LU风险以及少子注入问题
我个人认为,如果GGNMOS本身是NBL结构且NBL接GND,那么本身这个NBL/DNW就是一个较好的少子保护环,但是我不确定是否足以应对上述提到的风险;之前项目中没有加额外的保护环,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如果GGNMOS是直接做在psub上的,我认为是需要加guard ring的,最好的guard ring就是NBL/DNW结构,该结构相比于Ntap之类的保护环更深,可以做到有效的隔离。

之前有人跟我提到过,在实际应用中容易甩负的IO pin需要加guard ring,但是我认为所有的IO pin都会做LU测试,都会有甩负的情况啊,那不是所有的都需要加guard ring吗?
还有,对于IO pin GGNMOS这种ESD器件常用的guard ring做法是什么?经验尚浅,还请大佬告知一二

补充:目前我接触的都是BCD工艺,电压等级24~40V

楼主:
是的,NBL要么接GGNMOS的drain,要么接GND,或者串电阻接到VDD,但是这个电阻不确定接多大合适才可以保证寄生NPN不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NBL要么接GGNMOS的drain,要么接GND,或者串电阻接到VDD,但是这个电阻不确定接多大合适才可以保证 ...

我怎么觉得你自带的NBL应该接VDD啊,自带得是iso-ring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你自带的NBL应该接VDD啊,自带得是iso-ring吗?

你如果要加GR环,也是需要将NBL环抬到高电位才行吧,不然你低电位,PNP不就没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你自带的NBL应该接VDD啊,自带得是iso-ring吗?

如果自带的NBL接VDD,那么drain-bulk-NBL的这个NPN怎么解决?pin到VDD打ESD的时候这个寄生的NPN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要加GR环,也是需要将NBL环抬到高电位才行吧,不然你低电位,PNP不就没作用吗
...

肯定是接高电位最好,但是自带的NBL不敢接VDD嘛,外面再加NBL/DNW GR可以接VDD

你说的PNP没作用了是指哪个PN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自带的NBL接VDD,那么drain-bulk-NBL的这个NPN怎么解决?pin到VDD打ESD的时候这个寄生的NPN会不会有 ...

你管子自带的NBL是埋层,用来隔离期间与衬底的间距的,在BULK与NBL之间还有一个P的外延的。如果NBL拉GND电位,寄生的二极管不就是截至吗。我感觉要接VDD才行,让二极管反偏,阻止空穴流向NBL,产生漏电流。不过这是我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接高电位最好,但是自带的NBL不敢接VDD嘛,外面再加NBL/DNW GR可以接VDD

你说的PNP没作用了是指哪 ...

就是你管子的P-EPI与NBL的寄生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管子自带的NBL是埋层,用来隔离期间与衬底的间距的,在BULK与NBL之间还有一个P的外延的。如果NBL拉GND ...

你说的P-epi是vertical的,NBL肯定是接高电位吸收少子效果最好,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寄生的NPN怎么处理?我没试过,担心出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P-epi是vertical的,NBL肯定是接高电位吸收少子效果最好,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寄生的NPN怎么处理 ...

接个二级电源就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二级电源就会好很多

嗯,有道理啊,二级电源安全挺多

网友C:
器件本身的NBL需要接hi的。这样可以增加隔离效果。你的lu防护环可以考虑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器件本身的NBL需要接hi的。这样可以增加隔离效果。你的lu防护环可以考虑接地 ...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NBL要么接GGNMOS的drain,要么接GND,或者串电阻接到VDD,但是这个电阻不确定接多大合适才可以保证 ...

nbl一般都是接high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自带的NBL接VDD,那么drain-bulk-NBL的这个NPN怎么解决?pin到VDD打ESD的时候这个寄生的NPN会不会有 ...

pin to vdd diode,另外这个三极管的BV很高的,横向的三极管会先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n to vdd diode,另外这个三极管的BV很高的,横向的三极管会先击穿

采用的是pad based 架构,没有pin to vdd diode
可能我之前表述有问题哈,我说的不是vertical的NPN,是lateral的N+/PW/NW(NBL引出), GGNMOS本身的寄生NPN是N+/PW/N+,这会有竞争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用的是pad based 架构,没有pin to vdd diode
可能我之前表述有问题哈,我说的不是vertical的NPN,是la ...

NBL之上应该还有一层P浅掺杂,所以纵向的BV很高,横向会先击穿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采用的是pad based 架构,没有pin to vdd diode
可能我之前表述有问题哈,我说的不是vertical的NPN,是la ...

看错了,横向的竞争管子一般会加pepi隔开,或者靠距离拉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错了,横向的竞争管子一般会加pepi隔开,或者靠距离拉开

哦哦,那其实就是相当于non-iso的管子加了deep N ring, 谢谢回复~

网友E:
对于NBL的工艺,NBL要是和drain接在一起
考虑正常工作的时候,甩负的IO pin,会有被拉低与周围高电位P或N区形成LU的风险;
ESD来的时候,NBL/PEPI (PW)/N+,的确有寄生NPN,但一般这个NPN的trigger要远大于泄放ESD的mos通路trigger,没啥威胁。
我也好奇什么时候NBL需要串电阻接高?
请指教。

网友F(2024-08-07):
当有NBL时,接地或者串个电阻接地,这样距离外围电路可以稍近一些,如果没有NBL,加guard ring (接地),和内部电路拉开距离,拉不开距离时,加guard ring(PNPN)阻挡,N甩负时,从guard ring(NWELL)上抽电流,不会抽到附近的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NBL的工艺,NBL要是和drain接在一起
考虑正常工作的时候,甩负的IO pin,会有被拉低与周围高电位P或N区 ...

这个寄生NPN我是担心,因为没有数据支持

寄生的NPN正反的trigger不同,是不是正反NPN的trigger voltage都远大于ESD的trigger?N+高,NBL低,这个NPN trigger应该是比较低的吧,但是肯定比ESD的trigger高
毕竟这个寄生NPN的base电阻相比于mos NPN的base电阻小;但是不知道trigger voltage会高多少,pad based架构的ESD,从PAD到VDD的trigger voltage在ESD mos Vt1的基础上还需要加一个二极管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有NBL时,接地或者串个电阻接地,这样距离外围电路可以稍近一些,如果没有NBL,加guard ring (接地),和 ...

谢谢,很好的解答!

网友:
带有NBL的GGNMOS一般带有三个环:Sub、ISO、Body,Sub和Body是P环接地,ISO是N环接高电位

网友(2024-09-23):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接高电位最好,但是自带的NBL不敢接VDD嘛,外面再加NBL/DNW GR可以接VDD

你说的PNP没作用了是指哪 ...

楼主说的是这个意思,他不画图,不太好理解

网友G(2024-12-16):
请问这个问题有后续吗?楼主有没有流片验证的结果?我最近也在做差不多的项目,希望得到解答。

楼主(2025-03-17):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问题有后续吗?楼主有没有流片验证的结果?我最近也在做差不多的项目,希望得到解答。 ...

抱歉,很久没看帖子,我现在很多都是NBL接drain或者直接NBL接GND,都没问题。layout上能加guard ring最好,一般我是加floating GR,作用也一般。不加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很久没看帖子,我现在很多都是NBL接drain或者直接NBL接GND,都没问题。layout上能加guard ring最好 ...

谢谢回答,目前NBL接drain的方案我已经验证ok。正在等待NBL接GND的流片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