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report_timing实现方法

楼主(2024-07-05):
想要请问各位,ICC2在各步骤都能够report_timing,例如floorplan, powerplan阶段等等的。想要请问在routing以前,ICC2对于这些timing都是怎么预估的? 是会利用Elmore delay来预估吗? 如果是的话,为什么routing之后的timing会相对于前面的步骤更加的准确?不是应该都是相同的方法吗。
不好意思打扰各位了

网友A:
先说结论:各阶段的timing会随着后端step的进行越来越精准。原因:(1)如init_design 阶段我们会开zic去分析时序,不去考虑net delay。(2)place做完,解完高扇出,我们会让工具去考虑线延时,不过此时RC mode使用的是VR,virtual routed,有了cell 具体的物理位置,RC的计算就更加准确了。(3)cts做完我们一般会调整uncertainty 的值,把clock_skew那部分去掉,此时timing 计算会考虑时钟树延时,又更加准确。(4)route_opt做完,工具可以得到detail route信息,并且会去考虑si的影响,可以提取更加准确的RC参数(提参工具可选:a、调用fusion-adv,该引擎快速准确 b、调用STARRC工具,精准但是速度贼慢)。(5)我们在ICC2可以调用pt引擎来计算timing,这样让ICC2和pt最终的timing qor correlation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结论:各阶段的timing会随着后端step的进行越来越精准。原因:(1)如init_design 阶段我们会开zic去分 ...

太猛了大哥! 非常谢谢您!

网友:
学习了,十分感谢

网友(2024-08-19):
请教一下怎么用ICC2调用PT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