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和FVF的讨论

楼主(2024-07-05):
目前在做一个几mA到十几mA的电流负载但是要几ns响应速度的Regulator。

因为电压域比较低,类似1.3v要生成一个1.2v的电压,但是有几nF到几十nF不等的电容负载。
关于传统的PMOS LDO有以下疑问:
1. nF级的电容负载基本决定了主极点要放在输出端,这时候为了实现几ns级别的响应速度,为了将GBW做高只能增加零点,请问有类似案例参考吗?
2. 负载变化主次极点也在到处跑,为了实现全负载的稳定有补偿方案参考吗?
3. 静态电流和带载电流的比例有参考值吗?比如1:20或者1:30这种比例有说法吗?

目前也看了FVF的结构,看起来是一个开环的结构。为什么需要进行频率补偿?

网友A:
ns 级别瞬态电流,没办法通过环路获得吧,只能通过电容获得吧,数字ldo ,频率搞个10G看看能满足这个要求不?

网友B:
FVF 自己本身就是一個shunt feedback loop 如果output cap. 50 - 100pF 這種等級
還是需要考慮light load stb

再者如果有main loop 去鎖outpuut voltage 那兩個loop stability都要考慮

楼主:
引用 网友A:
ns 级别瞬态电流,没办法通过环路获得吧,只能通过电容获得吧,数字ldo ,频率搞个10G看看能满足这个要求不 ...

数字ldo不让用,还是希望找到可参考的合适补偿方式用模拟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FVF 自己本身就是一個shunt feedback loop 如果output cap. 50 - 100pF 這種等級
還是需要考慮light load s ...

谢谢回答,目前再看FVF的可行性。如果锁output电压的话如上描述的工作要求能满足吗?

网友(2024-08-22):
非常尊重你的工作。我們正在等待新產品

网友C:
1、加零点的方法挺多的;

2,可以用动态零点补偿;不过你的电流这么小,不一定要用到;
3、一般没这种说法,电流和你的带宽有关。

你的spec很适合用FVF结构,可以参考这篇“A Fully Integrated FVF-Based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Wide Load Capacitance and Current Rang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ns 级别瞬态电流,没办法通过环路获得吧,只能通过电容获得吧,数字ldo ,频率搞个10G看看能满足这个要求不 ...

10G频率,功耗估计都起飞了。。

异步digital ldo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加零点的方法挺多的;

2,可以用动态零点补偿;不过你的电流这么小,不一定要用到;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D:
或许可以看看路老师的文章 A 0.65ns-Response-Time 3.01ps FOM Fully-Integrated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Full-Spectrum Power-SupplyRejection for Wideb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网友E(2024-12-24):
最近也在做一个10nf级别的300mA的LDO,要求瞬态100ns,请问比较推荐什么结构,FVF吗,主极点放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在做一个10nf级别的300mA的LDO,要求瞬态100ns,请问比较推荐什么结构,FVF吗,主极点放在什么位置比 ...

我们的设计后来还是用了传统结构的LDO,第一级的极点做的很高频。10nF级别的电容主极点没地方选,只能放在输出。FVF分析了一下精度还是太低,最后没采用。供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的设计后来还是用了传统结构的LDO,第一级的极点做的很高频。10nF级别的电容主极点没地方选,只能放 ...

你好,请问您最后采用的就是普通的folded cascode+buffer+MP功率管吗?因为我的最大电流是300mA,导致如果buffer采用ssf,就会导致MP的管子W要有90m甚至更多,才能满足压差满足200mv,目前,第一级采用folded cascode,第二级采用共源放大器,想采用vccs补偿,引入一个左零点,但是带宽最多也就2M,还不好补偿,请问您第一级频率很大,那您的增益还够吗,我老师还要求我PSRR要大于70db,能请问下您当时就是一共才2级吗?请问可以推荐一些论文吗,补偿真的好难,nf的ESR补偿还不能用,我IEEE快找遍了,也没多少nf级别的片外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您最后采用的就是普通的folded cascode+buffer+MP功率管吗?因为我的最大电流是300mA,导致如果 ...

cascode换成cascade,cascode的高阻很难把带宽做高。要有这么个理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cascode换成cascade,cascode的高阻很难把带宽做高。要有这么个理念

我尝试了第一级用5管的运放,第二级共源,但是如果我重载还把主极点放在片外的话,由于我的PSRR要大于70DB,所以我的开环增益在重载的时候达到了100db,那么GBW=Av*-3db是太大了,由于功率管的寄生电容有20P左右,真的很难把前两级的极点推得特别高,请问大佬能推荐一下用什么结构或者补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许可以看看路老师的文章 A 0.65ns-Response-Time 3.01ps FOM Fully-Integrated Low-Dropout Regulator wi ...

网友(2025-05-16):
很好奇nF级别的电容是怎么做的,片内还是片外呢,如果片内这面积不是爆炸?如果片外为啥不用uF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