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改变分频器的输入时钟相位时,分频器中的触发器逻辑异常

楼主(2024-07-05):
       我写了一个基于计数器的分频逻辑,在改变输入时钟相位时,分频逻辑中的触发器逻辑出现了异常,如图所示。图中代码的always块为分频器的计数器,从图中可以看到,在虚线部分,并无信号触发,结果计数器的值却发生了改变。烦请各位大佬伸出援手,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这个写法有问题呀
posedge rst_cnt,说明这个flop是异步清零。
但是下面又跟cnt_clrb搅在一起,这个应该是同步清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写法有问题呀
posedge rst_cnt,说明这个flop是异步清零。
但是下面又跟cnt_clrb搅在一起,这个应该 ...

是异步复位,同步清零逻辑

楼主:
rst_cnt是整个分频器的复位信号,cnt_clrb是给计数器清零用的

网友A:
你有试过综合吗?
一般来说,都是不推荐这样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试过综合吗?
一般来说,都是不推荐这样写的。。。。

能综合,这个代码是之前做PLL时,PLL里面的分频器,而且还成功流片了的。但是不知道为啥到这儿就出错了,这次做的是移相器,在改变相位后还需要对信号做一个分频处理。

网友B:
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不过这个ckp的波形是不是有点怪,感觉图中选中的那段(cnt出错)ckp的低电平时间比别的低电平持续时间长,你测下时间长度看看,这里时钟信号有点怪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不过这个ckp的波形是不是有点怪,感觉图中选中的那段(cnt出错)ckp的低电平时间比别 ...

ckp没问题的,因为移相器是在虚线时刻做了相移,所以那段的时钟低电平时间较长。我改了一下逻辑,在做时钟相移时将分频器复位,相移结束后再结束复位,目前来看这个方法能够避免异常触发。目前我猜测,可能是在虚线时刻同时触发的信号太多,导致仿真器逻辑异常。